学习PICC C编译器的疑问

楼主(2012-07-12):
PICC C编译器的库函数:

3.37
POW
函数

1.

#include <math.h>
double pow (double f, double p)
2.

pow()
函数表示第一个参数fp次幂。

这个函数对浮点数的计算成立吗
?????

    请各位老师给予解答为盼。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写出来的库函数,应该是成立的!
  只不过这里的浮点数运算是程序实现的,而不是硬件实现的!
    一个浮点数据运算,可以编译出N多条指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