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 中模拟IIC或SPI管脚配置

楼主(2012-07-12):
一直不太明白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的区别,现在要用到IIC,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管脚

在STM32 中模拟IIC或SPI管脚配置成以下四种都可以吗?还是只能配置哪一种或哪几种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希望有高手们回答喔。

网友A:
I2C 请用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网友B:
GPIO模拟IIC,一般配置为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模拟SPI管脚,一般配置为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网友C(2013-01-25):
引用 网友A:
I2C 请用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为什么?

网友D:
便于外面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这是 I2C 的协议要求的端口方式. 尽量遵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