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数据读取异常,何故?

楼主(2012-07-12):
(无正文)

网友A:
24256页大小应该是64吧

网友B:
64字节/页,地址翻卷了,看看DS说明吧

网友C:
地址翻卷了!
要做产品,最好不要一次写多个字节。
我写AT24C16卡驱动的时候,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写。
页写太不好控制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来是程序问题:
while(len--)
{
  sbyte(dt);
  if(!ckack()) //检查应答,如果应答正确,继续写下一字节,问题出在这里
     continue;//不正确,地址加1
  addr_l++;
  if(addr_l==0)  //地址到256,高地址加1
  {
     addr_h++;
   }
   if(addr_l%64==0)//页满
  {
        delay(5); //写满一页需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