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周期的疑问

楼主(2012-07-12):
  PIC18系列的指令执行速度是16系列的4倍,即18F系列1MHZ的时钟就相当于16F系列4MHZ的时钟。这种看法对吗 ????

    请给予解答澄清。

网友A:
除了4 条双字指令外,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字指令。双字
指令将所需的信息保存在 32 位中。第二个字的高 4 位
都是1。 如果第二个字作为一条指令执行,它会执行NOP
指令。
除非条件测试结果为真或者指令执行改变了程序计数器
的值,否则执行所有的单字指令都只需要一个指令周
期。对于上述两种特殊情况,执行指令需要两个指令周
期,第二个指令周期中执行一条NOP 指令。
执行双字指令需要两个指令周期。
每个指令周期由4 个振荡器周期组成。因此,对于频率
为4MHz的振荡器, 其正常的指令执行时间为1 µs。 如
果条件测试结果为真或指令执行改变了程序计数器的
值,则该指令的执行时间为2 µs。双字跳转指令(如果
条件测试结果为真)的执行需要3 µs。

楼主:
我看18F的手册介绍, 每个指令周期是由1 个振荡器周期组成。所以才有了疑问, 特来此澄清该问题 !!!!!

网友B:
没有啊,16 18都是4个振荡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

楼主:
问题澄清了,这很好,学习上又前进了一步,
  18系列的执行速度是:
One instruction cycle consists of four oscillator periods.
Thus, for an oscillator frequency of 4 MHz, the normal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 is 1 us.
     向热心的网友致谢 !!!!

网友A:
哎,18系列的可能没有中文的,18K系列的有中文的数据手册,以上是摘自18K系列数据手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