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NRST出现脉冲

楼主(2012-07-12):
出现很有规律的脉冲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性太多。归纳起来2个主要原因:硬件,或者软件。

网友B:
NRST引脚产生的外部复位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

独立看门狗复位

窗口看门狗复位

软件复位

SWIM复位

非法操作码复位

EMS复位:当一些关键的寄存器被破坏或错误加载时产生的复位

以上所有复位最终都作用于NRST管脚,所以证明你的单片机是在有规律的复位。看看程序中看门狗会不会溢出,如果溢出有没有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