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能不能给我讲解下这电路.

楼主(2012-07-12):
如图01是个同步分离电路,输入CVBS信号,输出同步头信号. 如图02是实物电路用示波器测得。我知道这结果,请前辈们请解下这同步分离电路的原理.

楼主:
怎么没前辈来看看啊..

网友A:
LZ找本电视机原理的书来看看,就会明白。

同步头信号比视频信号的电平低好多,这个电阻是一个嵌位电路,视频信号时由于电容BC1上有电压,三极管不导通,而RC常数又比较大,当同步信号来时,三极管导通,同时给BC1充电,反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