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红外的帮忙进来看看 ,在线紧急求助

楼主(2012-07-12):
我现在项目用一组发射管(sfh480), 一组接收管(SFH203FA).如果中间用手挡住,用来确定手的位置。 我现在如果发射和接收距离在8cm 左右是可以正常接收到发射端的信号, 但我实际是18cm时, 接收端接收不到发射管的信号。

求救:  有什么办法 增加发射接收距离的 / 或者有什么别的型号的发射和接收管 ? 能达到要求 ?

楼主:
我的发射功率已经加大最大了 。 我现在的发射端是 5v接发射管 接PNP 三极管的 发射极,连限流电阻都没加 , 现在我的电流至少有2A的。 发射管都很烫的  。

网友A:
要调制的

网友B:
采用38KHZ/40KHZ调制

网友C:
我的发射功率已经加大最大了 。 我现在的发射端是 5v接发射管 接PNP 三极管的 发射极,连限流电阻都没加 , 现在我的电流至少有2A的。 发射管都很烫的  。 ...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还是要的。重要的是不能一直打开,要调制。

网友E:
4# weiyg8051 为什么要加调制,请问调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8# ghwcxh 红外遥控发射时一般都需要调制,把要发送的数据和一定频率的载波进行‘与’操作,这样才可以提高发射功率。一般的调制频率在38Khz

网友G:
调制只能抗干扰,增加不了光强。楼主需要的是加透镜聚焦,也可以考虑红外激光管来做。

网友B:
调制后的信号在接收端容易进行放大

网友H(2013-05-29):
现在做这方面的东西,遇到了问题,郁闷啊,各种找资料

网友I:
没做过这个,不过提醒你一下,当通过发射管的电流过大时,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发射功率下降。

网友J:
调制一方面可以提高峰值功率(峰值功率高,但平均功率并不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接收的灵敏度:对特定频率(如38kHz)的信号作高倍放大,抗外界干扰(比如说自然光线的干扰)。只有抗干扰效果好,那么才可能提高相对灵敏度。距离才可能更远些。

网友K:
才是18cm,不会吧,我用红外遥控5m都行!

网友L:
试一下AT205 ,HM238,批量很大在用的,38k调制,发送电流60mA时5米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