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 to DC的两种方案

楼主(2012-07-12):
方案1.
ac 220v 经过工频变压器降到5v,再整流和dc/dc,输出5v

方案2.
ac 220v 先整流,后反激变换,通过高频变压器降压后输出。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两种方案各有什么特点?第二种方案似乎更复杂,但是和第一种方案相比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A:
方案一后面的DC to DC如果是线性的纹波小,噪声低,但是效率低,体积偏大,(不过小功率工频变压器体积也不大)如果用开关的则此优势失去。。。
方案二体积小,效率高,但是纹波稍大。。。

网友B:
如果你不熟悉开关电源的,
建议你还是用工频变压器来做,小功率的变压器也不是很大

网友C(2012-09-30):
你可以看看T的DCDC视频教程,很好很强大的。[em: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