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板谁的好

楼主(2012-07-12):
本人想买块ARM开发板,谁的好啊!懂得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合适的自己要求的就是好。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B:
小弟近日也想自学arm9开发,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想买个mini2440,看到有 友善,天嵌等的2440,其中友善似乎是使用者最多的,但是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同时不了解对我的自学是否产生不利,
引用别人的话:“友善自己搞了一个bootloader(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是他居然把它当宝贝,不开源,这个导致学习 驱动开发的初学者郁闷非常之非常,要知道,学习驱动最好的入门点是bootloader啊。”
请过来人多多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你买了开发板没有啊 !

网友C:
可以考虑我们的AT91系列开发板。

网友:
我也想买个ARM来自学,现在还没买呢。有经验的前辈多多给点意见吧

楼主:
51单片机学过了,现在在学习模拟电路了。等哪位指点下谁的ARM9开发板好啊!一直想买郭天祥的不知道好不,买过得说说,本人不胜感激,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买了没有啊!

楼主(2012-08-28):
怎么结岾啊!。。。。。。。。。。。。。。。。

网友D:
楼主买了没?没有了回答?

网友E:
这个东西,每家都差不多。 都是抄来抄去的,改来改去。 主要看适合自己吧。代码齐全。

网友F:
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当你学完了发现简单就好,不要着眼于豪华版!学会基本的以后就要实际动手开发了

网友G:
开发板就买成熟的产品
atmel的9G20有开源网站
三星的2416有开源网站
TI的性能比较好,但较为复杂,不太适合第一次使用

网友H(2013-09-04):
现在开发板都白菜价了,适合自己的就好了,一般做开发板的公司都有做详细的手册和资料

网友I(2014-05-05):
目前Cortex-A9是用的最多的,典型的如三星的4412,处理器,性能超ARM9几十倍,价格确差不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网友J:
AT91   2440  比较多,TI AM335X和Freescare I.MX6现在卖的比较火。
很多资料官网都是开源的,相应厂家也会提供支持。但是想要有人一步步教比较难,培训机构都是一套流程,还是要靠自己去研究的。

网友K:
1:如果你是要开发具体应用,那应该选择硬件,软件符合你的应用需求的开发板。
2:如果你是为了学习嵌入式开发,没有具体应用需求,你应该选择容易上手,教程丰富的开发板,反而性能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板子提供的资料是更重要的。
3:要考虑配件,资料是否齐全。现在市场上有些开发板看起来十分强大,但是一旦入手后,你就会发现种种问题。比如,
没有串口,你还得买一个串口转接板,或者只有标准串口,不能连接笔记本和电脑主机(现在主板基本都没有标准串口),还得买一根USB串口线。
没有显示屏,只有HDMI接口,你还得去找一台带HDMI的显示器和买一根的HDMI数据线,才能玩转起来。
没有电源,只有一根USB电源线,买之前你先考虑一下你的主板是否有提供增强电流的USB端口,否则标准USB端口只能提供0.5A电流。
等你准备好以上,准备开始学习,才发现,还要你去买一张SD卡外加读卡器,是不是有昏倒的感觉?
你想研究一下代码,对不起,没有boot源码;你想在线调试一下,对不起,没有JTAG接口。你这时候你想不想退货?

网友K: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927258

下载上面的资料,看了这些视频教程,再决定要买什么开发板也不迟。

网友L:
学ARM9的话可以考虑三星和AT的
如果是要ARM9开发相关方案可以考虑下ASM9260D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