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设计电路该从哪里开始?

楼主(2012-07-12):
我最近买了一块单片机开发板。一点点的在学习软件。刚学到1602液晶显示屏,现在想学习有一点电路设计的知识,用单片机来控制。请问应该从哪里开始呀?我想先学着焊一些比较简单的电路。有哪位大神能推存一本书呀。入门级的。还有,电路板该怎么焊呀?需要哪些工具。我知道要万用表,焊锡,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单片机芯片。电路板是不是还要腐蚀?不拿去加工,自己能做一块电路板吗?是不是还要铜片?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开始电子设计这条道路,也买了块单片机开发板在自学,我把我所知道的跟你说说吧。首先,我之前自学过一段时间的Altium designer 这是一款专门设计电路的一个软件,可以生成pcb然后拿去工厂加工做成板子。如果是单层板,也可以自己画好用转印纸打印,然后用热印机滚几下,然后再腐蚀,具体还是得多向别人请教,因为我也新手,呵呵,然后对于初学者想做板子的话我建议还是买几块万用板(洞洞板),对着原理图自己焊接,焊接的话电烙铁和焊锡必须的!至于书的话,我真心不知道看什么好了!得让高手来推荐了!!

网友B:
电路设计 涉及的内容很广。可以根据自己所能接触到使用电子技术方面的产品来学习。如果一开始就读很深奥的内容,很快就挫伤了你的积极性。最基础的应该是电路的一般只是,按照大学里的基础课程学习就好了。

楼主:
呵呵。我去淘宝上看过了。有好多不懂的东西,有好多电子元件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明字。我就问店小二,:lol 问了好长时间,终于明白了大概。二极管,三极管,按键,芯片,导线,这些都是必须的。可以先买几块面包板。在上面插电子元件来试验电路。然后再用你说的那样,用洞洞板来焊成自己想要的电路。:P 我看的是郭天祥的视频,等看到做小闹钟实验的时候我就去买电子元件和芯片。这是我的号553823837。多联系交流。我正在准备考研,现在学单片机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只是先入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打算先用一些算单的芯片做一些简单的电路。呵呵!

网友C:
先熟悉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和常用原件的功能,再焊接一些简单电路实现一些功能,由浅入深...

网友D:
楼主,真让我受教了,慢慢来,别慌!硬件需要慢慢积累的,一般来说5年的硬件做下来才会略有小成的!

楼主:
:loveliness: 呵呵。我并不是指望着单片机工作,我只是对单片机特别的感兴趣,想自己做一些小东西玩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