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与负载曲线分析

楼主(2012-07-12):
LF253资料有说,输出电压与负载有曲线关系,
如下图举例,输出电压在5V时,最大负载在170欧姆左右?
如果超出最大负载,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运放输出线性下降。
继续加大内部电流保护电路动作
功耗加大温度升高
再加大运放就挂了。

楼主:
不明白
为什么会加大电流保护电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的运放输出都有个过流保护电路,输出超过它就会动作。
这个可以看它内部电路

楼主:
哦,这样的
还有两问
对于电压型输出的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跟随的运放参数选择:1输入失调电压VIO,2输入失调电流.  问:哪个参数重要?

对于电流型输出的经电阻分压的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跟随的运放参数选择:1输入失调电压VIO,2输入失调电流.  问:哪个参数重要?

网友A:
对于COMS/FET输入输入型由于几乎无输入电流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失调电流。
所以失调电压相对双极型显得重要些。
温度是失调电压电流的一个很大因素,所以要看工作场所。
一般来说双极型适合温度高些,COMS/FET温度低点要好。25度为准
总之跟选择的运放和工作场所输出精度有较大关系。

楼主:
小弟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
N多人会误解"失调电流"一词,大意等同于失调电压了。
其实这个指标根本没什么用,是噱头。
有用的是"偏执电流"。
失调电流一般比偏执电流小10到100倍,比如NE5230失调电流是3nA,而偏直是40;741是10和100
电压漂移和电流漂移两个指标在功率IC中也很重要。

网友C:
运放的输出有内阻,所以会有驱动能力和负载曲线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