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欢迎拍砖

楼主(2012-07-12):
最近刚画的两层小板,欢迎大侠批评指点啊。

网友A:
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焊接时会漏锡造成虚焊。

楼主:
4# zhprotel 嗯,好的。谢谢。请问还有哪儿做的不好?:handshake

网友B:
丝印可以统一放置在器件的右下角, 字体应当略大点,看起来,和器件不协调,做出来的板子,丝印有可能是糊掉的,
另外,上源文件,看看细节吧

网友C:
粗看还挺不错的

网友D:
小板子画的还不错哦,把覆铜的十字连接加粗点就OK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忘神是不是在转行?

网友F:
所有的器件名称标示按同一方向,最好有序排列,那就完美了

网友G:
画的还行。 但是双面板 应该尽量的保持一面的GND 尽量的完整一点。

网友H:
每个IC最好有一个去耦电容,电源的响应速度有限一般在100K以下。特别是高速开关的数字器件,不过你的板比较简单,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再传个未覆铜的。

网友H:
另外退偶电容需要放置在IC附近,由于过孔和走线长度都会带来寄生电感,电感会阻止高速的电流突变,所以过孔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I:
线交叉比较多,重新布局,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

楼主:
18# pa2792 请问什么是预拉线呢?

网友B:
这根线可以休整下

网友A:
铺铜记得不要太多死铜。即使要满板铺地,记得多加过孔。

网友J:
3# zhprotel 在板子布线比较密时我就习惯放过孔到焊盘,0.4mm的孔径。看来我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K:
布局还可以再改改。
晶体和晶体的电容要对称。下面不要走线。
芯片下面最好不要走线。
有些布局不恰当,不能让走线更短。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

楼主:
又重新布了下,有个封装搞错了。

楼主:
焊盘上的过孔没有改,原因是量不大,可以说很少,并且都是手工焊的。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等下次画板时,肯定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