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来看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2-07-12):
在该电路图中Q1经常坏,R3经常冒烟。其中R3为四分之一瓦。电源VCC为48伏。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2n5551基极电流承受不起啊

网友B:
增加 (R1+R2) 的阻值。

网友C:
R3经常冒烟 不合理。Q1经常坏是很高的可能性

网友:
坐等高人分析

网友D:
这电路是做什么的?

网友E:
达林顿连接,获得大功率;去网上下本叫晶体管设计(上)的书,你想要问的,里面都有,建议你看下

网友F:
对 这个就是达林顿接法 去看一下模拟电路的书 书上一般都有讲 里面有电路的分析

网友G:
可以多方面找答案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模糊啊,能不能再好好描述一下,另外,坐等高人,哈哈

网友H:
不好意思,刚才网速很不给力,就一直点击,想不到回复了那么多

网友I:
18# yushiqian2012 没事,我帮你屏蔽了.....呵呵!

网友H:
19# 悟天cpptn 多谢!

网友J:
2n5551基极电流多大,这个好像b极需要一个限流电阻吧!这个限流电阻大小可以取5k左右。而R3承受的功率是48*1/2*5.6k=?你看看R3能不冒烟吗?还有就是R4加在Q1,Q2的e极

网友J:
R3承受的功率是48*1/2*(R1+R2+R3)=?

网友K:
R3冒烟不可思议,Q1冒烟有可能,查了下hfe高达250,IC可以到2A,会冒烟。

网友L:
R3不是用电容断开了吗?怎么还会冒烟了??

网友M:
电容放电所致

网友N:
上电时R3上承载0.4W左右的功耗,在Q2打开后这个功耗可能还得往上加,取决于R4的大小,冒烟是肯定的。Q1输出没有限流,只是烧Q1还是万幸的,连Q2都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