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516和SH88F54的区别?

楼主(2012-07-12):
两个芯片的区别是不是只有RAM、FLASH和EEPROM?如果RAM、ROM不超的话,是不是54可以完全替代516,不需要修改任何的软件和硬件?

网友A:
何止,其实一般就是一个芯片,通过内部配置,把高一级的88F516阉割成88F54来卖,芯片厂基本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