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2-07-12):
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为什么不太稳?
比如一个系统需要5V的电压,如果用适配器做的话就是用一个9V的适配器输出9V左右的电压,再通过稳压芯片输出5V。如果直接用5V适配器的话,输出的就不是精确地5V,而是5V左右的电压。
为什么就不能再适配器里边直接加稳压芯片做成稳定的5V呢?

网友A:
实际的电压都会比标称的略高一点点,如果你系统需要5V电源并且对电源噪音要求较高,你用7.5V的适配器,系统里加上7X05的稳压芯片就行了,不要直接接适配器

网友B:
为什么就不能再适配器里边直接加稳压芯片做成稳定的5V呢?
为什么你不直接买5V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