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2-07-12):
2k时钟信号收干扰,干扰信号频率大约5khz左右,采用何种滤波方式比较好?
之前考虑用电容,但是会导致前后沿变化。

网友A:
这个有难度。干扰信号与时钟有用信息的频率相差太近啦。
低通滤波肯定不行。
另外楼至是否可以想办法在源头解决。
怎么时钟信号还带干扰信息??
想办法优化你的时钟电路吧

网友B:
5K信号通过辐射传播过来的可能会小一些,检查2K信号旁边是否有5K的信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有把2K的走线分别在驱动端和接收端切断然后飞一条线,如果干扰没了说明附近有较强的辐射干扰。如果还有可能是通过传导途径过来的,看看两个数字系统的地线是否干净,做好电源滤波

网友C:
考虑一下低通的椭圆滤波器,不过要用电感,成本比较高
建议布线的时候在信号线周围加屏蔽线(45度叉叉)接地,信号线尽量短

网友D:
需要再查一下接地和电缆

网友E:
考虑一下低通的椭圆滤波器,不过要用电感,成本比较高
建议布线的时候在信号线周围加屏蔽线(45度叉叉)接地,信号线尽量短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椭圆滤波器,普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