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通过Microwire和AD通讯,无法识别出高电平

楼主(2012-07-12):
由于无法通信,认真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发现数据输入线上确实是出现了高电平,但是AVR单片机死活就当没看见,部分代码如下:
CEH = 0;
//
MISO = 1;

for(i=0;i<8;i++)

{
      MOSIH = 0;
//
  MISO = 0;
          if(byte&0x80)
          {
            MOSIH = 1;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H
// 从MOSIH脚输出,从高位到低位.当BYTE 最高位为1时逻辑运算为1,输出1.运算为0时输出0

  _NOP();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 左移1位.将低位向高位转移.

  SCKH = 1;                      // Set SCKH high..

//          if( MISO )
//          {
            byte |=MISOH;
//          }//byte=byte|MISO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 从MISO 中读出状态位存入BYTE中.
//
  _NOP();

  SCKH = 0;
  // ..then set SCKH low again

}
    Data_High =0;

Data_High = byte;
//
byte=0x84;

for(i=0;i<8;i++)

{

  MOSIH = 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H
// 从MOSIH脚输出,从高位到低位.当BYTE 最高位为1时逻辑运算为1,输出1.运算为0时输出0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 左移1位.将低位向高位转移.

  SCKH = 1;                      // Set SCKH high..

  _NOP();
          if(MISOH)
          {
            byte =byte+ 1;
          }//byte=byte|MISOH  capture current MISOH bit

// 从MISOH 中读出状态位存入BYTE中.

  _NOP();

  SCKH = 0;
  // ..then set SCKH low again

}
//
Data_Low = byte;

Data_Low = 0x46;

CEH = 1;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