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LEM传感器LA50-P、LV50-P资料

楼主(2012-07-12):
(无正文)

网友A:
宇波模块

LV50P系列磁补偿式电压传感器

一、简

LV50P系列霍尔电压传感器是应用霍尔效应和磁平衡原理研制所得的新一代电压传感器,能在电隔离条件下监测、监控直流、交流、脉冲……电压。

二、特

1、应用霍尔效应的闭环(补偿)电流传感器

2、符合UL94V0标准的绝缘外壳

三、优

出色的精度、良好的线性度、低温漂、最佳的反应时间、宽频带、无插入损耗、抗干扰能力强、电流过载能力

四、应

交流变频调速、伺服电机牵引、直流电机牵引的静态转换、电池电源、不间断电源、开关电源、电焊机电源

五、使用原则

对于电压测量,原边电流与被测电压的比一定要通过一个由用户选择的外部电阻R1确定,并串联在传感器原边回路上。

六、注意事项

1、当把LV50P焊接在电路板上时,须用低温烙铁,焊接时间应尽量短,否则将有可能造成管脚内部联线开路。

2、电路板上安装LV50P的插孔位置必须与FZVB50P脚尺寸完全吻合,不能人为挤压管脚,否则也将可能造成管脚内联线开路。

七、电参数

产品型号:LV50P

原边额定有效值电流:10mA

原边额定有效值电压:100V1000V各档

原边电流测量范围:0~±20mA

副边额定有效值电流:50mA

电源电压(±5%):±12VDC ±15VDC

绝缘耐压(原副边之间):50HZ1分钟,3KV

转换率:100002000

电流消耗:24mA

测量总精度(25℃):±0.8%F.S

线性度:<0.8%

零点失调电流:±0.25mA

温度漂移(0~+70℃):±0.35mA

响应时间:<20100μs

didt跟随精度:>50A/μs

频带宽度:DC10KHz

环境操作温度:-10℃~+70

环境贮存温度:-25℃~+85

原边线圈电阻:1900Ω

副边线圈电阻:60Ω

八、LV50P系列闭环电压传感器外形尺寸图

副边连接:

+端:电源电压+12VDC…+15VDC

M端:输出端(测量)

-端:电源电压-12VDC…-15VDC

九、机械参数

1、自然公差:±0.2mm

2、原边紧固连接:2管脚Φ1mm

3、副边紧固连接:3管脚Φ1mm

4、推荐的PCB孔:Φ1.2mm

5、紧固定:2孔Φ3.2mm

十、使用说明

1、在VP被应用在端子+HT上时,IS是正向的

2、原边导体温度不得超过80

3、传感器模块必须按接线原理图的正确接线方法接线,将待测电压从模块输入端输入,即可从输出端测得电压大小(注:错误的接线可能导致模块的损坏)

十一、接线原理图

产品咨询与订购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区创业路科园二路1号103室
邮编:610041
联系人:周天华
24小时联系电话:(0)15982818939
手机:(0)13551085399
传真:028-85020747
E-mail:tykj888@126.com
E-mail:zhou7331@126.com
QQ号:475336676、985306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