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下载时出现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2):
用IAR下载时,出现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有谁有碰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A(2012-10-17):
兄弟啊,解决了么?俺今天也遇到了,呵呵。。。

网友B:
我遇到过,有时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没有了
学习

网友C(2013-05-09):
我也遇到了,楼上几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IAR版本过老的导致的不能下载程序.要不LZ更新一下仿真器的固件和IAR的版本试试

网友C:
我使用的IAR 6.3,仿真器是ST-LINK

网友E(2013-10-17):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
这个一般是下载失败.
你要检查是不是需要flash loader什么的.

网友G:
检查一下目标板的地有没有虚焊问题?如果你用的是QFPN封装。

网友H(2014-03-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14-05-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将下面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已经解决,将下面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不行啊 ,在下载的时候卡住了。   我用的是博创的lpc1857FET256 + iar

网友K(2015-06-24):
谢谢!! 看到这个正好!!

网友L: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M:
这貌似是栈溢出了吧

网友N(2017-05-19):
引用 网友I:
已经解决,将下面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厉害,好了

网友O(2018-07-07):
引用 网友I:
已经解决,将下面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怎么看不到图片

你网络问题

网友P(2018-10-16):
引用 网友I:
已经解决,将下面的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IAR +STM32f407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