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路运放选择

楼主(2012-07-12):
对于电压型输出的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跟随的运放参数选择:1输入失调电压VIO,2输入失调电流.  问:哪个参数重要?

对于电流型输出的经电阻分压的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跟随的运放参数选择:1输入失调电压VIO,2输入失调电流.  问:哪个参数重要?
求指教

网友A:
1。对于电压型输出的电压采样电路,进行跟随的运放参数选择:1输入失调电压VIO,2输入失调电流.  问:哪个参数重要?
我觉得都重要, 那个因素对工作的性能影响最大, 还得看具体的应用电路。由于通常与运放直接相连的都是电阻。信号源到运放脚上的阻抗特性根据等效原理可以看成是等效电源(电压源或者是电流源),可以以电压源来分析。如果这个等效电压源的内阻小于运放的输入阻抗(大都情况是这样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将更大。反之则输入失调电流影响更大。(仅仅是个人观点,供大家交流)

网友B:
大概取决于信号源内阻吧:
1. 信号源内阻*输入失调电流
2. 输入失调电压VIO
比较1和2,哪个小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