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磁阀电路请指点

楼主(2012-07-12):
请教大家,现需要使用51单片机驱动12V电磁阀,电流大概500MA,考虑用三极管,TIP122直接驱动,因为批量做,不放心,所以在希望大家指教一下,下面三个图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A:
第二种。
另外,切记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第二种。
灌电流要比拉电流更能节省CPU的功耗、保护CPU。

网友C:
用个小型的继电器也不错啊,0.5A 三极管会发热的
或者换PMOS

网友D:
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不低吧?如果只是简单控制开关的话,搞不好真的会发热。
电磁阀控制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必要的理论基础应该看看。

网友E:
记得用高速二极管续流,最好加个2a的继电器
可以参考西门子PLC输出电路

网友E:
记得   我做工程设备的  相信我,如果直接用三极管故障率会很高

网友F:
第2种也有问题。Q2的C极需要对地加一个电阻,以减小漏电流的影响!
如果要求长时间可靠工作,建议采用一些专用芯片,像VND1NV04等,带有过流过压和过热保护,并能读回输出状态的专用IC.当然成本会高些。

楼主:
麻烦高手能解答一下,图1问题在哪吗,因为考虑成本问题,出货量很大,

网友G:
图1一直导通,根本关不断。

网友G:
图1能关断的接法:r54不是接vcc而是接GND,或者去掉r54.当然,这时候你不能用标准51的p0口来驱动

网友H:
图一电路本来是51的标准用法,但你的参数不对。
短路R53可。
如果电磁铁是你产品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户可随意接的),三极管直接驱动应该是很可靠的;当然,没有续流二极管(或类似电路)的接法除外。
图二也可以用,如果选值合适,这个电路可以不用达林顿输出,可以得到更低的电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P1口驱动就可以了吗

网友I:
第二种方案可取,其他的不行。P1口,P2口,P3口都可以直接灌电流驱动。

网友J:
麻烦高手能解答一下,图1问题在哪吗,因为考虑成本问题,出货量很大,
引用 楼主:
以为上啦,上电时电池阀会动作。还有就是51的输出驱动不够

网友K:
使用第二种  第一种太不可靠了  同时加肖特基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

楼主:
感谢以上解答

网友L:
换个低开启电压的MOS管吧,连二极管都省了。

网友M(2013-03-06):
同意4楼的,我们很多批量都是直接用小继电器更可靠。

网友N(2014-03-02):
引用 网友M:
同意4楼的,我们很多批量都是直接用小继电器更可靠。

但是现在问题是使用继电器还是干扰主电路,而且很严重啊。。。

网友O:
建议楼主用三极管带5v继电器,然后5v继电器切12v电源来驱动电磁阀,5v和12v不要共地。

网友P(2017-02-26):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
另外,切记加续流二极管。

请问续流二极管加在那!谢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
另外,切记加续流二极管。

请问那个续流二极管应加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P:
R25和L1的值是多少

网友Q:
记得用高速二极管续流,最好加个2a的继电器

网友R:
楼主,用继电器吧!

网友F:
第二种好些,不过也有问题。三极管关断电流不为0,会有微弱漏电流,漏电流还受温度影响。建议在图2的Q2集电极对地加一个几K的对地电阻,泄放掉漏电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F:
第二种好些,不过也有问题。三极管关断电流不为0,会有微弱漏电流,漏电流还受温度影响。建议在图2的Q2集电 ...

请问大佬图二中的R25和L1 的值大致应为多少?

网友S:
不隔离,我估计电磁阀动作时,单片机会死机

网友T(2017-08-15):
三种方案没有一个合适的,第二种方案单片机输出高时,有漏电流存在,后面 你用二级JET驱动,电流不容小觑,会偶尔造成无法关断的现象

网友U:
试试这个

这个电路,用在一般的51上不行,上电电磁阀就吸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P:
请问那个续流二极管应加在哪里?谢谢了

加在L1上,释放电感上的储能用的,一般电感线圈都要加个续流二级管

网友W:
续流二极管,RC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X:
我目前用的是图二,当然另外加了续流二极管、RC吸收回路。
电路部分非常稳定!

最近想升级一下:24V长时间加在电磁阀上,电磁阀发热太厉害。

请大家推荐一下方案。

而且我是同时驱动5路电磁阀。谢谢。

网友Y:
请隔离吧,很多隔离的方法,pc817,再加二极管!

网友Z:
看我的板子  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Z:
看我的板子  控制电磁阀的

用了不少817...不过後来的接线太乱了.

网友AA:
感觉继电器更好用,我就是一直用的继电器,从没出过什么问题,只需要单片机输出加个电平转换来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Z:
看我的板子  控制电磁阀的

和我收藏的一块注塑机板子布局好像 :)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和我收藏的一块注塑机板子布局好像 :)

什么板子  发出来看看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用了不少817...不过後来的接线太乱了.

不乱的, 接线   气管  理一下 很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