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BGA布线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2-07-12):
BGA布线的基础知识

网友A:
咱们模拟中用到的还真少,不过现在也分不开了

网友B:
下载下,抽空了解一下,感谢楼主,鼓励分享。

网友C(2012-09-11):
我是伸手党

网友D:
BGA的IC载板,它主要的布线方法是将IC的接点与构装的球体位置作适度的分配连结,来完成载板布线作业。

    但是如果BGA的组装电路板,则主要考虑是以球脚与其他零件间的连结及电性控制作为布线的主要基础。

网友E:
这种片子布线很复杂的,慢慢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