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 链接pc驱动问题

楼主:
我见网上说装上keil mdk 支持stm32的版本就可以 keil自带stlink驱动,但是我装上keil了设置到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提示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3-01-16):
C:\Keil\ARM\STLink\USBDriver\               有驱动,安装完可能需要更新下硬件改动就可以。我用的是keil uvesion4.6

IDE-Version:
μVision V4.60.0.0
Copyright (C) 2012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Information:
t t
t
LIC=----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Lite  Version: 4.60.0.0
Toolchain Path:    C:\Keil\ARM\ARMCC\bin\
C Compiler:         Armcc.Exe
Assembler:          Armasm.Exe       V5.02.0.28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5.02.0.28
Librarian:             ArmAr.Exe       V5.02.0.28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5.02.0.28
CPU DLL:               SARMCM3.DLL       V4.60.0.0
Dialog DLL:         DCM.DLL       V1.6.0.0
Target DLL:         STLink\ST-LINKIII-KEIL.dll
Dialog DLL:         TCM.DLL       V1.5.0.0

网友B(2013-03-06):
扫描硬件发现新硬件后,提示要安装 STlink的驱动,找驱动是显示 STlink dongle,然后驱动装不上,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有感叹号。  请问是否成功使用的同学,或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回帖反应一下情况,讨论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