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的金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2-07-13):
PCB, pc, go
我看到别人板子上焊盘有用金的,还有**也是,不知道是叫镀金还是沉金,该怎么画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告示板厂,一般你制版,有个制版文件要求吧比如

网友B:
一般是化学沉金,这样要便宜一些。
至于怎么画,看你用什么工具了,正规方法是在PCB的数据上专门有一层来定义这个镀金区的,如果你的板子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就在word 文档里说明一下,告诉板厂让他们帮忙处理

网友C:
这是 PCB 的加工工艺的问题, 不是画板的问题, 另作工艺说明就是了

网友D:
初学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