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的BOR形同虚设

楼主(2012-07-13):
请教一下:

MSP430G2231的工作电压范围为:1.8V  to  3.6V

而BOR的检测电压是1.35V,那么在1.35V到1.8V,不能确保MCU正常工作,BOR就失去它的意义?

还有芯片的ADC的最小工作电压只能是2.2V

楼主:
号称“零功耗”的BOR,形同虚设

网友A:
你肯定没做过相关产品……做过了才会知道BOR的作用

楼主:
就凭你这句就能说我没做过相关的产品?有说服力吗?
一般BOR都比mcu的最小工作电压要高
自己去看看AVR,ST,PIC的BOR
你才不知道BOR的作用

网友B:
好问题,有深度:victory:

我也想看到专家的权威解释,同时我借这个帖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当BOR这个功能的电压比MCU的最低工作电压要高时,MCU的工作电压该怎么界定呢?是V(BOR)~VCCmax,还是VCCmin~VCCmax?

楼主:
好问题,有深度:victory:

我也想看到专家的权威解释,同时我借这个帖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当BOR这个功能的电压比MCU的最低工作电压要高时,MCU的工作电压该怎么界定呢?是V(BOR)~VCCmax,还是VCCmin~VCCmax? ...
引用 网友B:

看看ST的描述

楼主:
stm8l151

楼主:
attiny24brown out的描述

楼主:
是否MSP430G2231的实际最小工作电压≤1.35V?
只是当电压小于1.8V时,部分的外设或者timer不能确保正常工作?

ADC的最小工作电压是2.2V
那么在2.2V以下,用什么方法来检测电压?

网友C:
常理来说TI不可能做这种虚无的东西,国产的或许会这样

楼主:
是否TI的bor的机制跟别的不一样
有些字眼不一样的
TI的bor是用power on和power off描述

ST的bor是用power up和power down描述

网友B:
我猜楼主应该对TI的产品持以谨慎评价的心态,这个问题还是之前说的,建议楼主咨询专业人士,比如TI官方,当然最好是英文去问原厂的纯种老外的技术支持:lol

个人认为不同设计人员设计思路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
仅就上面列出的ST的8L15x来说,ST有两个电源管理电路,一个POR,其二BOR,POR就低于VCCmin,而它的BOR是要额外功耗的,大约2.8uA,而TI呢,它的430(至少F1~F4系列基本都这样,其他未核对)只提到了BOR的参数,通过BOR产生一个POR复位,这个BOR是所谓零功耗的,而且基本上当过了BOR上限,单片机就可以基本运行了(一些外设除外,比如楼主说的ADC),这是两家不同之处。
至于on/off和up/down,我觉得没有区别,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分,就像get in和get up交通工具,同样都是上,只是上的对象不一样。

而ATMEL的,说的很清楚,bor电压有可能低于VCCmin,只是这种情况下产品测试时是要按Vbor=VCCmin来执行的。

撇去这些指标差异,使用起来一般没有问题,ST我用过STM8L154C,430也用过2和4系列,暂未在这个BOR上发现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电源情况,这个会产生影响吗?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动手试验一下,纯粹理论讨论没有最终说服力。更何况是隔着语言来琢磨洋鬼子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