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PI发数据出现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Atmega16的SPI作为从机发送25位数据至上位机时,在发送完一字节(8位)后再发新字节时,MISO数据线在时钟设置沿(上升沿)后会出现1us的低电平,
我调置从机发送模式为模式2:CPOL=1,CPHA=0,即下降沿采样,上升沿设置;上位机时钟是250K,按道理在发完上一字节(数据为0x81),再发新数据(0xF1)时,MISO不应该出现低电平,在字节0x81和0xF1切换时应该是连高电平,为何会出现短时低电平??

网友A(2012-08-17):
请问楼主mega16怎么和上位机进行SPI通讯的?上位机怎样设置?

网友B:
MISO上你加下拉了?加的多大阻值?

网友C(2013-05-14):
引用 网友B:
MISO上你加下拉了?加的多大阻值?

MISO 需要外接下拉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ISO 需要外接下拉电阻吗?。。。

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

楼主这是啥玩意啊,难到是传说中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需要

作为主机的话,MISO方向是输入。AVR不是有内部上拉。下拉功能吗?。还需要外部下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为主机的话,MISO方向是输入。AVR不是有内部上拉。下拉功能吗?。还需要外部下拉? ...

最好还是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加一下

那主机的MISO管脚。外接电阻。。到底是上拉还是下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主机的MISO管脚。外接电阻。。到底是上拉还是下拉呢??

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