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调试时总是复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3):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楼主:
难道是因为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A:
看门狗关了吗?

网友B:
是你的代码跑飞了,这是跳到了初始化代码中。
看看有没有开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
应该不是你的供电问题

网友C:
楼主有多少全局变量需要初始化?应是cstart的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没有执行到关看门狗的语句是,看门狗已经溢出了。
先把变量设置成_no_init,做个测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求解

网友E: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谢谢

网友F:
检查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风险,比如堆栈溢出,可以看程序入口是从哪里执行,还是开始执行就复位。另外,检查RST引脚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