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7-13):
如果在PSOC Designer中设置了用户模块,同时又用C代码初始化各寄存器,这两者间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给位高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户模块设定参数后,主函数中就不用初始化了吧,两者取一即可,貌似编译后,designer会自动生成用户模块的初始化参数,个人理解,还请高手做专业回答!

网友B:
在模块里设置的参数会在芯片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生效(进入main 函数以前), 如果在 C 里面重新初始化的话,后者会修改前者的设置,后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