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和定时器

楼主(2012-07-13):
新手求教!!!暑假开始自学单片机,不过看到中断和定时器的那部分就感觉有点难了 !!求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定时器不难,中断可能有点难理解

中断就是暂时打断的意思,打断后还可以回去接着干原来的事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内容很多,讲起来就是一本书!建议楼主买一本数自己研究,这部分的内容不难,只是设置寄存器而已,内容不好记。用的时候我也是经常翻书和看DATASHEET。

网友C:
就这几句话,不好打点啊!网上有代码,可以下来用,对于新手,最快就是弄个仿真器,调一下。

网友D:
多看几遍, 然后亲自动手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