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2v电路

楼主(2012-07-13):
我有个疑问,假设我现在用的单片机I/O口输出为3.3V,另外有个运放LM358为12V供电,当IN+ > IN- 时,OUT = +12V ,我想让单片机检测当IN+ > IN-时,输去一个信号,问题是这个时候OUT = +12V 为高电平,但又不可能直接连接I/O.(如果这种情况特别多,用光耦数量也太大了吧,npn三极管和mos管好像可以,但是觉得不太可靠)这时候要怎么弄,请各位大虾给些主意。

网友A: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电阻分压?理论上确实可行

网友B:
运放为什么更可靠?理由?这个要根据你后续电路的要求综合考虑才行。

楼主:
其实就是判断运放做比较器用时,OUT是H还是L。只是电压12V大于3.3V不能直接相连,所以才有疑问,。后续就是单片机端口输出去控制,比如控制12V供电的蜂鸣器响。我试试楼上的办法:)

网友C:
电阻分压可以的

网友D:
能不能加稳压管

网友E:
电阻分压的确是最简单适应的。

网友F:
这样做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不可行,一般3.3V电源都是通过线性稳压器得到,它对大于3.3V的电压没有嵌位作用.
用电阻分压,或稳压管吧

网友H:
稳压管啊

网友I:
用三极管倒相后与单片机相连,单片机的C极上拉到3.3V,C极同时为单片机的输入,B极接限流电阻后连接到LM358的输出。根据lM358输出电压的高低调整基极限流电阻,应该是简洁可靠。

网友J:
12# 古道热肠 12楼高人  电路简单可靠 只要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即可  判断IO口的高低点平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K:
OC输出的比较器

网友L:
电阻分压?理论上确实可行
引用 楼主:

实际可行

网友M:
其实电阻风压最简单了,也可行的,也可以在LM358输出端接稳压管,和5楼的接法大同小异

网友F:
电阻分压不就完了  频率又不高 何必整那么麻烦

网友N:
看情况了。如果3.3V和12V电源共地,采用电阻分压最实用;如果3.3V和12V电源不共地(两个电源独立),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采用光耦。

网友O:
我想试试回复有分拿没有,楼主帮我数一下字数,看看够不够

网友P:
三极管+LM358 = LM339

网友Q:
这图是错的

楼主:
其实我最先用的是12楼的办法。当时用了npn三极管。后来发现基极电压 Vb(12v) > Vc(3.3v) 三极管工作不稳定,不能工作的放大和饱和区,起不到开关作用,后来改成PNP的三极管,不过我还没试。 还有换成mos管好像不会出这个问题吧。

网友R:
如果就几路那应该使用三极管没有问题,但如果是N多路的话,建议还是找找电平转换集成电路。简洁,可靠、高效。

网友S:
这个运放就是比较器的用法,直接用集电极开路的比较器就行了,LM393或LM339等,输出上拉接3.3V,但要两个电源共地才行。

楼主:
LM339的VCC应该接3.3V还是12V?

网友G:
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我开始以为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呢,Sorry!
LM339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T:
LM339的VCC应该接12V,输出接个上拉电阻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