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调试“程控电源”遇到输出电压不能0V起调

楼主(2012-07-13):
具体我是用到了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它的典型电路如下:

其中:
所以,当R2=0时;电压输出Vout最小时:1.23V

小弟的电路:

上面的电路实际上只能达到2.0V,不能达到0V,于是,我在原来的电路上添加(红色部分)

可是还是不能实现从0V起调,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电压没有如期的被拉低,而且电阻好像发热得很快,更加奇怪的是电容两端,电压输出那端保持2.0V左右时,另一端是1.4~1.5V左右;一段时间过后还是如此。为什么呢,电容不是会自动充放电吗?两边的压降怎么迟迟不变呢???
请大家给我指导指导,也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shunhe929@163.com给我建议,十分感谢!懂得的朋友请提出些许建议也可以,先谢了

楼主:
:)这个暑假要完成,希望大家给力点,多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BUCK电路的负反馈原理。
不要在公式上照猫画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BUCK电路我不懂哦,我已经画好板了,现在在调试阶段,想在原来电路上添加外加电路。现在的情况是:30V的电压输入,输出控制在2.0-29V(精确整数值),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单片机发送0或者1命令时,电压是稳定在16V左右,而不是0V或者1V。如果单片机发送2,输出电压为2.0V,然后再输入0或1时,就稳定在2.0V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谢谢

网友B:
将LM2596看成一个反相输出的放大器,你就明白了,肯定可以从0V开始的,因为我手上的好多数控电源板都是从开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外加红色部分):

实现相当于反相器:V0=-(R2/R1)Vi?这样子真的可以吗,这是相当于分压原理吧?
那我上面加的补偿电路为什么不行呢?按原理来说电压也会被拉低(V0=V3-1.4)
的吧?
问题比较多,请耐心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补加一点,我是通过单片机控制它输出电压的(通过按键实现你要输出的值),所以不可以通过可调电阻分压放在那里吧

楼主:
:(还有没有懂得的大师啊,怎么没人回答啦~

网友B:
将LM2596看成一个反相输出的放大器,MCU的“PWM经过RC滤波成直流电压”或者“直接DAC输出电压”然后经过一个电阻到2596的反馈输入端,与反馈电阻组成一个类似反相放大的输出,就可以从0V开始调整。注意输出要接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到地。

网友C:
从0V起调,也是需要条件的,可能要求有一个最小的负载电流。
单独对地加负载,可能不行,需要对负电源加一个负载,才好。

网友B:
不用对负电源,当输入比较高时,2596都停止工作了,输出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要表达的是这个吧,不好意思,没有上完整的图,以为我把它们都分开了。我试了不行,才想再加电路的,请问还能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中VAR那些端口是接单片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载?请问要怎么搞啊,加在哪里,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