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纽扣电池供电供电系统

楼主(2012-07-13):
准备设计这样一个小东西用3V CR2032的纽扣电池供电,
蓝牙4.0通讯
想达到的目标是可以不换电池工作1年,CPU大部分时间休眠
但是初步计算了一下,如果设计一个MOS管充当开关,那么MOS管的静态功耗就是1μA了

而如果用CR2032供电达到1年得话那么静态功耗就要控制在15μA 了,外面如果再加个传感器,基本好像是不能实现了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想法没,尤其是开关部分怎么处理,本想设计成抛弃型,也就是说设备一直是在上电状态,直到电池耗尽,结果因为功耗和成本问题,暂时放弃了,目前想设计成,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断……

网友A:
蓝牙耗电,这大头还没算呢

网友B:
万一忘记关闭,马上就消耗完电池了。

楼主:
选了几个型号的低功耗的负载开关,问题搞定了……

网友C(2013-05-15):
能否讲解下,我们现在也是用蓝牙4.0,但是感觉怎么都无法实现啊,蓝牙工作电流20mA,也是正常不工作,只有连接时才工作。能否推荐下你们选择的蓝牙模块以及CR2032怎么实现的。谢谢了,或者发到我的QQ:394037662

网友D:
纽扣电池放电能力没那么强,最好外部加个超级电容储能,用来给外部供电。

网友E:
3V纽扣也就70多mA时,似乎不够用一年。

网友F(2014-11-11):
想请教下您这个功耗这块怎么处理的?纽扣电池供电的话除了加一些大电容还要加什么器件?您说的那个开关什么型号?怎么实现的?能说说吗?

网友G:
低功耗是个难题,在有限的电源供应下,尽量选择低功耗的器件是其一,
二是将各种外设都加上软开关,不用时关断,
主CPU一般是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如果有触发条件的话)
否则就只能周期唤醒主动检测。
LZ所说的负载开关,是什么型号的?具体如何?能否传上来一看。

网友H:
多加几节电池呗   蓝牙是个耗电大户

网友I:
CR2032电池电量有230mAH, 就算几毛钱的国产货也可以达到180mAH, 实测结果哦
蓝牙4.0 BLE, 如果不是频繁发心跳包, 那么工作1年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每隔1秒就发那是吃不消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低功耗是个难题,在有限的电源供应下,尽量选择低功耗的器件是其一,
二是将各种外设都加上软开关,不用时 ...

楼主最后回复2012年,相隔2年时间,很难得到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