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似可笑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我在看状态变量型滤波器的时候,组成的积分运算单元的功能这样写的,把信号x变成x/s,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此处“x”非时域,而是频域(严格说来是S域,该用大写,即X(S))。X(S)是时域信号(x(t))的拉普拉斯变换,时域的积分在S域上就是除S。

楼主:
...其实我是想说,积分电路我见过的大部分是将信号x转变成: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变成x/s呢?

楼主:
o ,我想我知道到了,去掉R2就行了。谢谢hwm

网友B:
不可笑,看不懂

楼主:
5# cd4066 将R2去掉,换言之,令R2无穷大,原式就变成-1/SR1C,即1/s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