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ICL7550输入电压不能增益问题求助

楼主:
小生最近在做有关放大器ICL7650时遇到一个问题:本想做一个30倍的低噪声电压放大器,可安仿真图连出的电路在输入-2.5-+2.5V伏直流电压信号时,输出直流电压一直保持在300-400mv或800-900mv之间,小生是初次连实验板,对这样的输出结果百思不得其解,诚请各位大虾们指教啊(附电路图)

楼主(2012-07-13):
补充说明一下,用万用表逐点测试过的电路焊脚连线正常

网友A:
自激鸟。
如果只是放大直流信号就去掉C1
如果是放大交流信号就将其串联在R1前面

楼主:
额..现在问题有了新进展..输入在-5v——+5v直流之间时,输出变化在-3v——+3v直流之间,反馈电阻换接的100k的,输出电压不增反而减小,而且输入输出电压极性相同(本该相反不是麽),与理论完全不符 ...请问大虾这又是啥问题 。。。:':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