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把一个±1V的信号抬高至0V以上,需要接负电源吗?

楼主(2012-07-13):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都在电源电压的范围内。你说需要负电源吗?

网友B:
加静态偏置,用三极管肯定可以放大

网友C:
可以不需要负电源

网友D:
放大器参考电压1V以上可以

网友E:
加静态偏置即可,楼上均正解。

网友F:
可以加电阻偏置,只要确保在运放端口处电压不低于0V即可。当然也可以选用TI的最新运放,允许电源电压以下信号输入,只是也不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