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S170不完全导通

楼主(2012-07-13):
请教,我画的BS170驱动一个直流电磁阀的电路。当单片机IO使G极电压达到3.3V时,管子并不能完全导通。现象是,Vgs=0时,Vds=0; Vgs=3.3时,Vds=10V。导致电磁阀不能导通。把图中的二极管,电容和放电电阻都断开,还是这样。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还有,我同样的电路驱动LED,也不行。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
负载应该串在电源和漏极间。另外要注意BS170的电流仅500mA左右(Ron = 5欧)。

网友B:
负载串在3.3v~D端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点我没有想明白,负载在S和GND之间与在VCC和D之间的具体区别在哪里?谢谢。

楼主:
哦,我想明白了。当没有导通时,将Vgs=3.3V,使得管子导通,导通之后,由于负载上电,使得负载两端有压降,Vgs就小于3.3V了。管子就不能完全导通。明白了,必须将负载放到VCC与D之间。

网友C:
VG要高于VCC。建议选用低边驱动。另外使用BS170驱动电磁阀,电流余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