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0中断被定时器2中断干扰

楼主(2012-07-13):
如果开中断定时器2,就进不了串口中断。刚接触AVR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看看你的定时中断干了什么搅扰串口的事情了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分块屏蔽TM2的相关东东,找出是那块影响了UART

楼主:
谢谢  airwill和NE5532,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4-07-23):
引用 楼主:
谢谢  airwill和NE5532,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