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单片机遭遇8字节数据

楼主(2012-07-13):
通信协议中有:运行时间,长度为8字节的浮点数
MCU串口一次上传一字节,一个8字节浮点数数怎么拆开成8字节字符数据呢?

网友A:
共用体,或强制指针转换

typedef union{
    double float df;;
    long long ll;;
    char array[8];
}t_FLOAT;

t_FLOAT f1;
char x;

f1.df = 3.14;
x = f1.array[0];
SBUF = x;

网友B:
采用共用体的方式  需要注意两端机器的体系结构是不是兼容的
最好自己定义协议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