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小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13):
问题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任务里,pend 一个信号量,在中断中,post 这个信号量。那假如 OSSemPost 之后,此任务继续执行,但是还没执行到再次OSSemPend 又进来个中断,这次 的 OSSemPost 会不会响应啊,

网友A:
中断发信号,也必须等待中断退出后,才可能执行原来等待信号的任务

发信号的先信号,如果没有任务在等待信号,信号会保存起来,将来有任务等待信号,直接可以得到信号,从而直接运行。。。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一会我再去看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