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602显示乱码

楼主(2012-07-13):
我用m16检测PD2是否为低电平(PD2外接一人体感应模块),如果是就通过nrf905发送出去温度值等数据,另一端m16控制905接受数据,如果数据正确就蜂鸣器发声,并通过1602显示温度值,接收端有个DS1302,1602也显示时间,现在运行几天后会发现1602出现些乱码,本该没有数据显示的位置有了数据,在接受端用按键调整时间的时候也经常出现乱码,这两个M16的控制板覆铜的时候用的是网格那种,是不是网格的覆铜干扰了1602显示?还有一个问题,发送方PD2悬空,当我手一靠近板子的时候接收端就发声,这又是怎么回事?谢谢指教了

网友A:
PD2不能悬空,应该接个上拉电阻,就不会出现手靠近就发声的问题了。楼主可以试试。
1602乱显的问题我也遇到了,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B(2012-08-18):
考慮寫數據的時序是否正確。

寫數據時, 1602的 E 是下降沿有效的。

即要當 E 是在下降沿的那一瞬間, 數據才被寫入到 1602的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