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13):
新手,对电路知识不懂,求高手帮忙指教这个电路哪里错了,怎么用proteus仿真?急呀!各位大虾!

网友A:
你发现怎么不对了呢?放大倍数太大了,你稍微调一点点输出就饱和了吧?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没输出呀,在proteus也仿真不了:'(

楼主:
3楼大哥,能不能详细点喔,我在OP07输出端测得电压大概1.6V左右,虚拟试验室也不会弄哦。

网友B:
帅哥,把那RV1去去掉

网友A:
你确认接的那个东东是示波器?还有没有输出,那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啥呢?

楼主:
用万用表在测得LM393没电压输出

网友B:
你的放大倍数太大个了,哥们,输出肯定是电源电压,但是会打点折扣,,至于你所说的OP07那测1.6V,你可以把那可调电阻去掉,直接用线连

网友B:
OP07的放大倍数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