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刚上电启动,段式液晶屏会闪烁,几秒后正常

楼主(2012-07-13):
刚上电启动时,屏幕会闪烁5秒,之后就不闪烁。液晶屏是段式,4COM 16SEG,用的4系列430MCU。在闪烁时测试COM脚刷新周期为40~50ms,正常不闪烁后刷新周期在32ms。
为何启动时会出现该问题呢?出现比例大概是400只里出现3~4个,外部晶振32KHz,内部匹配电容选择5PF(有效负载),外部不接电容。出现闪烁问题的有些我改成内部8pf就不闪了,有些改成内部1pf也不闪。求解!!

附上2张图,一张正常的,一张是屏闪时的,如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不太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电容问题  上电瞬间电流不稳定,也可能含有杂波  需要电容来滤波   电容改小  充放电速度变快了  应该液晶屏还闪  只是肉眼看不出来    电容改大,滤波效果好了  所以不闪   这是我的推测  如果有问题  请大家指正

楼主:
这个问题真不好说,不知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硬件上的问题,程序应该好着

网友D:
这个,一般应该是液晶的问题。
你看看液晶上有没有晶振?.
另外加大点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发现2个改动匹配电容后不闪屏的今天又闪烁,液晶问题?但测液晶COM脚发现频率确实变低了,这个不能反应出晶振频率么?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液晶需要的频率段对应了电容,换了后就影响扫描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了2张图,您在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发现屏闪后再更换程序,先显示其他的内容1秒后一直全显,发现只在全显是屏闪。
把LCD刷新频率由32HZ改为64HZ,屏不闪了,但是示波器测得COM脚波形还是不正常,见1L附图。

网友E:
在主函数 的前端   加入一个延时100MS 试试

楼主:
没有用
14# q8360428

网友F:
建议更换晶振的 啊

网友G: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
你的是用的什么下载程序啊?我原来用PL2303出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PL2303上电后有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2012-08-29):
TI仿真器下载的程序,奇怪是在全显时可能出现闪烁,但全县结束后显示其它内容就不闪。

网友H:
刷新频率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