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数码管显示时钟

楼主(2012-07-13):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做电子时钟时遇到了问题,希望能与大家交流交流。以下是代码,我找不出哪里有问题,但是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后,数码管没有正确显示。求高手指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num,miao,shi,fen,i;
void T0_time();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unsigned int ledout[5];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0;
miao=0;
fen=0;
shi=0;
EA=1;
ET0=1;
TR0=1;

while(1)
{

  ledout[0]=tab[miao%10];
  ledout[1]=tab[miao/10];
  ledout[2]=tab[fen%10];
  ledout[3]=tab[fen/10];
  ledout[4]=tab[shi%10];
  ledout[5]=tab[shi/10];
  for(i=0;i<6;i++)
  {
   P1=ledout[i];
  switch(i)
  {
   case 0: LS138A=1;LS138B=1;LS138C=1;break;
   case 1: LS138A=0;LS138B=1;LS138C=1;break;
   case 2: LS138A=1;LS138B=0;LS138C=1;break;
   case 3: LS138A=0;LS138B=0;LS138C=1;break;
   case 4: LS138A=1;LS138B=1;LS138C=0;break;
   case 5: LS138A=0;LS138B=1;LS138C=0;break;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网友A(2013-09-25):
建议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先写测试程序,然后整合~

网友B:
有无硬件电路,看似没有有余辉的延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