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要加一个R2电阻呢?

楼主:
在stm8最小系统中  时钟部分为什么要加一个R2的电阻呢?
谢谢了。

网友A(2012-07-15):
偏置电阻

网友B:
一个论坛的答案,觉得这个解释还是不错滴

gaburial Post at 2006-12-1 19:03:37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法振荡的. 如果用芯片中的反相器来作振荡, 必须外接这个电阻, 对于CMOS而言可以是1M以上, 对于TTL则比较复杂, 视不同类型(S,LS...)而定. 如果是芯片指定的晶振引脚, 如在某些微处理器中, 常常可以不加,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制作了, 要仔细阅读DATA SHEET的有关说明.

网友C:
LS看来说的很明白,都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D:
"如果RExt值太小,晶振上可能会承担太多的功耗。如果RExt值太大,振荡器起振条件将得不到
满足从而无**常工作....."
请看 AN2867.那里讲得很详细,不过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楼主(2012-08-22):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确实介绍的详细。结贴了,感谢朋友,感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