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然后连接电感.

楼主(2012-07-13):
书上一直画一个单刀双置开关,将电容充电,然后连接电容.于是就有了震荡.
这种实验有人做过吗?
用继电器是什么效果,用三极管呢?
=======================
简单的实验总是没人做?

网友A:
LZ你就不能附上个图说明一下啊?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B:
我觉得只是个原理性的电路吧,做是可以做,三极管可能不行,应为正反向放大系数差异很大,可能要机械开关或者MOS才好,不过振荡以后如果没有能量补充,幅度会迅速衰减,可能不是很容易观察。

楼主:
最后想了想,直接给并联的lc进行充电吧.反正充电期间也震荡不起来.断电后才可以震荡.先实验一下

楼主:
还是以后找个继电器吧.山寨实验失败.

网友C:
记得用湿簧管的

网友D:
首先,需要纠正你一点,这个实验一点都不简单。
我所在的实验室,说简单了,基本上就是做这个东西的。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可能小电流小电压情况下比较简单,但是当电压升到10KV,电流及时KA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首先需要选择电容和电感。电容需要选无极性的,这一点没疑问吧,另外,电容量要大,否则你刚充满电就自己衰减没了。
电感的话,看你的要求了,主要看漏电感、电流之类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