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CS5532采集压力器的数值与重量不成线性关系?

楼主(2012-07-13):
用CS5532采集4个一组桥式压力器传感器数值,量程为0~250KG,想标定一下,结果发现重量与数值不成线性而且有时来回摆动,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传感器满量程输出是多少?
CS5532的放大倍数是多少?两者是否匹配?
CS55532是否设置的正确?

网友B:
CS5532是24-bit的带有可编程增益的ADC.
请先完成以下事情:
1. upload your schematic
2. describe the data acquisition flow in details.

网友C:
查查你放大倍数是否调整好?

楼主:
5# h615 如何查放大倍数是否调整好?

楼主:
传感器输出灵敏度2mv/v±0.1mv,VREF=5V,单极性64倍增益,15Hz字速率,上面的数据是采集15次后取平均值

楼主:
程序使用了自偏移和自增益校准有关系吗?

网友D:
有没搞错24BIT ADC 差不多1/3量程了才得到800都不到的数值??

楼主:
9# t.jm 这是丢掉了低8位后的数值,用的是高16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舍弃低8位也应该比800要大一些。
请检查是不是求15次平均值时溢出了。

楼主:
11# t.jm 忘记说这是去皮后的数值。

楼主:
另外典型无噪声分辨率 (BITS)按我的配置只有20BIT

网友E:
参考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F(2012-12-24):
我看线性不错啊!你的参考电压太高了,换成>=1V性能能好4倍,在则传感器可加仪表放大器,放大后性能会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