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求助

楼主(2012-07-13):
复位电路和灌程序端口如上图,但不知道为什么,焊着三极管和下面的电阻灌程序就是灌不进去,把三极管和R3去掉程序就可以灌进去,我以为是驱动电流太小,把R3换成510也不行。究竟怎么回事,理论上没问题啊。。。求助啊

网友A:
复位电路没问题。是不是RESET复位电平搞反了?楼主复位电路是低电平复位有效。就是说S1没有按下时RESET输出高电平,S1按下时,RESET输出低电平。

楼主:
不是,没有搞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可实际却是不行。。。

网友B:
楼主,VCC是多少V?你不觉得左边那两个电阻分压看起来很别扭?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三极管是不是已经自然导通了?还有那个电容没有组成RC的形式,根本无法实现延时。这个电路还不如直接用RC来复位的。

网友C:
R3和C1仅仅组成了放电蓄能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