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电流一般多大?怎么跟我测量的差那么多

楼主(2012-07-13):
求助,如题,我把电源线一条剪短,然后串联万用表,测出的电流竟然只有2ua,但我看手册单片机工作电流不是起码要2MA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串联的时候,单片机和显示屏完全正常工作,完全不懂了

网友A:
诶呀, 有这么省电的单片机呀? 快快告诉我型号吧

警告, 恐怕是你的表没有用好吧, 或者单位弄错了?

网友B:
万用表还不会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单片的外围负载了,不同的外围功耗都不一样了。

网友D:
我的搓技术前端时间 做出来的样机一般情况下消耗是600ua
单片机部分消耗200~300ua,只使用了等待中断模式

显示器工作的是时候只需要2ua- -!
你的表笔插错位置了吧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打到mA档,表笔插在10A孔了?目前还没见过这么低功耗的单片机哈。

网友F:
诶呀, 有这么省电的单片机呀? 快快告诉我型号吧警告, 恐怕是你的表没有用好吧, 或者单位弄错了?airwill 发表于 2012-7-13 19:16
可能表出问题了,根本都没测住

网友G:
你的表真不错, 能测到2uA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的表也可以:lol ,不过保险丝老是烧

网友I:
看看是否用的直流档。

网友J:
工作条件不用,也可能呀

网友K:
看什么单片机,如果是类似ti等的低功耗,10ma一下吧,如果是其他的ARm稍微加上外围电路等,一般在200-00毫安左右吧,当然看什么片子和具体外围电路呢

楼主:
正确答案,万用表MA档坏了。。。。。。。

网友D:
这样子啊:)看来大家都猜错了

网友L:
就像中央10套播的一档节目,说一栋老房子老是检到漏电.
揭秘连播2集,许多专家也搞不懂.
最后发现是电笔坏了.

楼主:
发现做产品跟在学校做项目差好远,很多东西都出问题

网友M: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单片机有8条电源管脚,你只断了其中一条……

网友N:
单片机电流一般从几uA到几百mA, 看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