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和I2C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希望大家指点:

1、有一个运放是单电源5v供电,负端直接接输出构成一个跟随器,正端输入为500mV的直流电压,现在如果把运放的电源端接地,但是输入还是500mV,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不会烧了运放?

2、I2C通讯中,从器件的SDA和SCL通过两个10K上拉电阻接到3.3V,如果3.3V变成接地,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器件会损坏吗?器件的功耗会突然增大吗?

网友A:
1.根据TI的分类,这种问题属于“临界问题”,不具体到某个芯片内部是无法讨论的,可以确定的是,不会烧,但芯片的行为不确定。
2.I2C是开漏结构,所以上拉接到GND不会对器件的功耗和功能造成任何影响,但是主机或从机因为收不到对方数据引起的功能性混乱而导致的功耗增大不在本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