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类型: 下降沿 的触发器,常用的有哪些?

楼主(2012-07-13):
初学 不太懂,
大家见笑了

网友A:
上升沿触发是指触发器的值在时钟周期性变化时的上升阶段触发而变化,下降沿则相反 上升沿触发就是在时钟信号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一瞬间电路被触发
下降沿触发就是在时钟信号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一瞬间电路被触发

SN74LS112A    你试一下